请教:恒压给水

楼主(2006-12-29):
   “变频器输出检测频率到达信号,该信号进PLC,作为泵变频与工频切换的控制信息之一,这个极限输出频率可通过变频器面板设定;系统开始工作时,先由变频器启动一台泵,变频器将反馈压力与给定压力进行比较,经PID运算,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在用水量较大时,变频器输出频率接近工频(即到达极限输出频率),而水压仍达不到给定压力值,PLC将当前工作的变频泵切换到工频下工作,关断变频器,再通过接触器将变频器切换到第二台泵上,实现一台工频一台变频双泵供水,随着用水量减小,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当降至频率下限,而且压力仍能达到给定压力值,则PLC将工频泵切除,只由剩下的单台变频泵供水。”

    上段是摘自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如果当变频器达到设定的极限频率时,变频器输出信号使电机由变频状态切换到工频状态,这时由于相位问题电机存在危险,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楼主:
小弟在这里谢过了,请各位赐教啊!!!

网友A:
没见过电路原理图,所以无法说相位有问题

网友B(2007-12-20):
我也在找,有没有什么变频调速恒压给水的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水压信号直接控制第二台水泵开闭呢?这样变频器直接控制第一台水泵,至少省了一个接触器,要求不高还能把PLC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