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看如何选型,绝对有用。

楼主(2006-12-29):
工作原理是这样:要检测非金属的滤纸包,滤纸里包的是茶叶,类似利顿红茶,但20毫米下是金属,我试过很多光电开关,都不理想,要么滤纸包和金属都能检测出来,要么都检测不出来,又不想用电容型,速度慢,如何选型?哪位大哥用过类似开关?

楼主:
自己顶一下,超声波可以吗?如何使用?

楼主:
一般来说,检测非金属是否必须用电容型?

网友A:
呵呵和光电的不搭边啊
见过地雷战里鬼子用的探雷器吗? 你这种测量应该用类似原理的

和机安检测查不多  有手持的和流水线上的检测---- 食品工业有专门的微小金属探测传感器 或者专门的测量设备 有大型的有小型的
你在网络上搜索1下也能找到很多

一般食品厂流水线上都应该有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能否具体一些,搜索的关键词是?

网友A:
你先说我理解的对不对:你是要防止袋装充剂里有金属杂物对吧
想在包装流水线上安装测量装置,当发现后自动采取措施

如果对你就搜索:“金属探测器”
或者给打电话咱俩合计合计 呵呵0516-83845092 贾

楼主:
楼上的理解是对的,我是防止金属上面有非金属的滤纸包,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太清楚,应该是这样工作的,在某一个位置A是不能有滤纸包的,但位置A下20毫米是金属夹子,我想在A位置放置传感器检测非金属的滤纸包,但不能对20毫米下的金属夹子起反应。

网友B:
对射型的光电开关也不行吗?光纤,小光点的

楼主:
可以,但没有安装位置,因为滤纸包在作圆周运动,安装方向只能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平面。

网友C:
照你的说法,不用电容式的就用超声波的了,不过你这距离这么近,超声波的能不能做到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可用色差光电传感器.

网友B: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使用视觉传感器,当然有点大材小用了。或者使用距离限定型的光电开关,不知搂主试用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