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品牌

楼主(2006-12-29):
各位大哥们,你们是否知道下面的是什么品牌呢?帮我打听一下。谢谢
<!--图片标记2-->

网友A:
什么也没看清楚

网友B:
老兄,你不会把图片弄小点吗?产品上没有牌子肯定是杂牌子或者仿冒的。

网友C:
可能是富士的吧  你把照片拍小点呢

网友D:
不是富士就是hakko的

网友E:
是富士UG210吧,问一下HITECH吧,听说富士也是他们生产的.

网友F:
怎么有点象几年前我为上海一纸箱机械厂做的画面,这个东西是HAKKO公司出产,在中国组装的产品,可能的牌子有2种,在触摸屏背面的那张纸上,有HAKKO或富士的标示,你自己看看,有技术问题可以找我liketech@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