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PID控制,在线等待……

楼主(2006-12-29):
我公司用西门子S7-300通过变频器带计量泵控制流量,现发现大流量时根本无法控制,波动很厉害,修改PID参数(即使大幅度)也不见有明显变化,PLC上有SF报警,通讯卡上有BUSF报警,不知问题出在哪?请各位进来出出主意,在线等待……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不过我觉得也许用工频的电机加比例阀来控制流量效果蛮好的.我们的很多系统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hen很多都这样的啊????

网友C(2007-02-18):
先查SF报警

网友D:
在线进诊断里去看一下,出错的原因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