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关于分程控制

楼主(2006-12-29):
有谁知道怎么实现分程控制?用常规控制点怎么实现对两个阀进行分程控制,尤其分别在对两个AO点分程分段的时候怎么分?还有正反作用?

网友A:
可以用硬分程每个阀在不同的mA区域动作

网友B:
这要看你的DCS支不支持分程控制了。如果支持的话,直接把功能块拖拽进来,要看设计院的设计或者工艺要求确定分程的点。至于正反作用,从PID块和AO块选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高顶!!!

网友C:
好像常规控制中有一个general linearization的选项,就是相当于定义两段这线一样,把两个输出分别连接到阀门输出上。pks就有现成的模块了,也叫GENLIN,很好用的说。
举例:输入 输出1 输出2
0 0 0
50 100 0
100 100 100

网友D(2007-11-04):
分程控制不是在REGCTL点中定义,是在AO点中定义,而且即使定义完分程后,在两个AO点输出百分比看不出来,一定要看AO点右上角有个参数,最终的AO输出值才是你分程以后的值

网友E:
那你说的这种情况要不要加阀门定位器啊?

网友F:
没有用过。

网友G(2011-07-12):
可以使用Fanout功能块,配合general linearization实现分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