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松下A4伺服第19控制端子功能

楼主(2006-12-29):
如题,请教:松下A4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第19端子(X5接口)有何妙用? 能作脉冲输出端子直接控制变频器或步进驱动器同步运行吗?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是Z相脉冲输出口,只能在回原点是用一下的。马达每转一圈会来一个脉冲。

楼主:
多谢指教!那有哪个控制端子可以作为变频器频率输入控制端子吗?比如说21,22端子?还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伺服不能控制变频器的,要PLC去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