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R-A044

楼主(2006-12-29):
三菱FR-A044送电时开关管有吱吱叫,运行0.5-5HZ时响声非常大,运行40-50HZ就不响了,输出电压正常.....怎么解决...
另该机的出厂参数是多少??

网友A:
pr998参数全清,Pr999参数清除

网友B:
机器太老了,和参数没什么关系。

网友C:
把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D:
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有个把有问题

网友E:
http://www.gzwd.com/gzwd/gmcp/zmd/mitsubishi/INV/FR-A044.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