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电子皮带秤的误差

楼主(2006-12-29):
拉姆齐电子皮带秤的精确度是0.5%,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误差往往大大超出它所描述的精确度,达到2-3%,甚至达到7%及以上(采用链码校准)。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皮带是否有跑偏现象?

网友B:
我们这也是啊,停机校是好的,数据好的,只要动态就不好啊

网友C:
在机械和软件上下工夫,采用补偿功能

楼主:
皮带跑偏只是有点,我们采用的整条皮带动态校准,也按照秤的安装技术要求重新校调过机械部分,而且秤体固定的。microhot2000说的补偿功能如何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