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应用是只有步进能完成而伺服完成不了的?

楼主(2006-12-29):
问题是这样的, 要求控制一只轴在+/-30度(对于2相步进机来说,整步方式,+/- 100步范围)的范围内做往复运动。 运动的距离是不固定的。 要求精度在+/-1度之内。响应速度要快(对于2相步进电机,工作在整步模式下的话,最高脉冲频率要达到5kHZ).小日本是用的闭环步进的方案来做的。不知道用伺服系统做这样的高速,短距离,往复定位运动是否能够胜任

网友A:
如果是楼主所说的条件,应该可以,我做过一个步进的控制,一圈12个工位,每个工位480个脉冲,共5760个脉冲,精确到360÷5760=0.0625度的,那机器每一工位差一个脉冲就不行,结果工作几年了都没出问题,用了齿轮减速,当然那次速度没这么快。5KHZ步进不算高速

网友B:
问题不大!步进不闭环估计也可以实现,至于伺服当然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决定成本了

网友C:
只有步进能完成而伺服完成不了的
没有做不了,只有做不好。

网友B:
刘斑竹:只有步进能完成而伺服完成不了的

此话怎将?愿闻其详!

网友D:
它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功能只能步进能完成,而伺服完成不了”这个观点不对, 应该是“只要步进能完成,那么伺服肯定也能完成,只不过可能伺服完成得不怎么好而已”。 嘿嘿,看来这话说得有点拗口哦

网友C:
对于一些仪器上的低速、小行程但是高频率的定位,用步进会比用 伺服方便得多。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E:
以目前的伺服技术发展水平看,大概那些个用步进能够满足使用要求,而且又一味要求超低成本的项目,才是那所说的那种应用场合吧。

网友A:
赞成刘工的观点

网友B:
我也同意,虽说伺服市场不断扩大,不过国内步进市场也在持续扩大,适用就是道理,不一定什么都用好的,先进的。

网友F:
有个问题,就是伺服马达在位置控制情况下,在正反转的时候正负脉冲会不会抵消?还是马达会严格走完上一个位置偏差量或是怎样?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了,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发现正反转的时候偏差量是正的或负的,但是脉冲累计总量在反转的时候会开始减少,所以个人认为会有影响,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
有个问题,就是伺服马达在位置控制情况下,在正反转的时候正负脉冲会不会抵消?还是马达会严格走完上一个位置偏差量或是怎样?

不会完全抵消,也不会真正走完

网友G(2011-07-09):
引用 网友C:
关于对于一些仪器上的低速、小行程但是高频率的定位,用步进会比用 伺服方便得多。

好像这么也说得过去

网友H:
还没有听说过开环的步进系统能实现而闭环伺服系统实现不了的。题目本身就会误导不明真相的人。

网友C:
低分辨率下实现较高的重复性.

网友I:
TO 不K拉,

脉冲方向信号接口的驱动器,都有脉冲于方向信号确立一段时间后方可接收的要求,不满足此要求的脉冲将被忽略,尤其一些使用PIC单片机的步进驱动器,这个时间要求高达数个微秒。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对于一些仪器上的低速、小行程但是高频率的定位,用步进会比用 伺服方便得多。

好像这么也说得过去

似乎不是方便的问题,而是可行性的问题。比如半导体的扎针测试,每次移动距离仅5~50um,载荷不到1KG,普通伺服未必赢过步进,即便用伺服实现,成本肯定没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