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样测量可以吗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2006-12-29):
一台设备设定泵速为90%实际运行频率为35HZ怎么 也提不上去用万用表测量控制信号4-20ma电流信号时刚接上表笔时16ma运行频率没变不会为20ma接着频率为50hz当 接上线时运行频率又为35hz其实当时是由于外界条件的一个保护其变频器只能运行在35hz以下.我想问为什么搭上表笔后怎么回提升到50hz

网友A:
“为什么搭上表笔后怎么回提升到50”
1、如果你测电流时,电流表的内阻为零;
2、如果你测量方法出错,把表笔并接上去,即控制信号电位器被短接;
3、搭上表笔后,相当电流信号20mA,接着频率为50hz;

网友B:
问一下:
1.设备是开环还是闭环控制?
2.你测量时表笔是串联在回路中吗?

楼主:
是开环
是串联呀测电流吗

网友C:
看不明白楼上所说的,难道标点符号也不会用吗?让人读起来那么费劲!!!

网友D:
读了两次,很费劲,还是没弄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E:
只是有人又来胡说八道了,不懂就不要说,没人当你是哑巴,误人子弟.

网友F:
晕,吐字不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