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样做可行吗?

楼主(2006-12-30):
今天在一个工厂看到,一台注塑机上有两个电机,都是30KW的,再加上50KW的电热部分,总功率加起来就有110KW,可是这台注塑机单独装了一个电度表,只用到了一个3*30(100A)的电表,我在想这样测出来的结果真实性有多大?由于开始没有钳形表也不能测出实际电流,但总想这种接法测出来的是不是有偏差呢?

网友A:
电度表是测量电机的.是可以的

楼主:
是的,我知道的,现在我的疑问是总工有110KW功率的单单用一个100A的电表来测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这样和真正用电是不是有偏差呢?(整个110KW不可能是满负荷的,但是达到尖峰也是经常的事).

网友B:
有互感器的话功率再大也没有关系的

网友C:
没用互感器,不太可能吧

网友D:
有比例的

网友E:
这个电表会不是改装的,应该是有比例的,要不就不是所有设备的电表。

网友F:
这不太合适,好像不能用直通表来测量,像你说的那样,总电流是200多安.这样可能把表烧坏,100A的表最多只能进25平方的线,像你说的那样,其码也得50平方的线吧,那是怎么接的,线怎么进去的

楼主:
是的,确实是我上面所说的那样,电表是直接接法,电线用的是25平方,我今天用了钳型表量了一下,有时尖峰电流也就130A,因为是注塑机他的负载不是很稳定,所以敢这样做,等到下一次出现大的负载的话就知道是什么后果了,没办法啊,有人就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G:
可以这样做啊
电加热时间少啊
电机是变频的话
应该可以这样做的
是不是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