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LENZE 8200 矢量型控制端子无电压

楼主(2006-12-30):
   最近维修三台 LENZE 8200 VECTOR 小功率变频器,三台面板都有显示,并且不报故障,很正常。测量三台插口排的左下角(从接线端子面看)为内部开关电源冷端的地,右下角为内部开关电源输出的正极,三台电压都是20伏一样。但就是接线端子 9 和 20 脚无电压,三台都是红灯灭,绿灯闪烁。经测量 39 脚对地连接并无断路,不知是哪里坏了,客户又急要。我刚学维修没有经验,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另外,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把插口排左下角右下角的内部开关电源输出的正负极加一个限流电阻后直接引到 9,7 和 20 ,39 端子上,把这几个脚的线路连 P8BU-1819E 的线路割断,相当与改接一个外加电源,不知行不行

网友A(2007-09-22):
换接线端子模块!

网友B(2009-02-12):
请问高手们。8200怎么通过面板调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