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OC2故障没有修好的进来留个名!

楼主(2006-12-30):
伦茨OC2故障没有修好的进来留个名!

网友A:
到我这OC2没有修不好的!

楼主:
1楼的这位大侠可否指点下迷津啊!!!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看你是什么型号了,是8200系列,8210系列,8220系列,8200VECTOR系列还是9300系列?

楼主:
EVF8223-E-V020,30KW的机器!

网友B:
8220系列的,报OC2最为头疼,牵涉面很多,

楼主:
1楼的大哥怎么跑没影了啊,我等你的指点等了好几天了啊!

网友C:
我可以,有需要可以联系。正因为故障点多,所以只能修,讲是讲不清楚的。013575315985

网友A:
是一上电就报OC2,还是空载不报,一加负载就时不时的报?

网友D:
我也有一台,一上电就报OC2,头疼

网友E:
遇到过,送上海伦茨修的.

网友F:
我也有一台,一上电就报OC2,复位就好。请专家指点指点。

网友G:
 我也有一台(EVF8218E)的 ,一上电就报OC2,复位就好。请专家指点指点。

网友G:
复位就好, 但很难复几次才可以.

楼主:
是上电就报OC2,

网友H:
这里有,没修好扔了.问一个代理商说,OC2从没见修好过.

楼主:
扔了,人家还不得叫我赔个新给他啊!

网友A:
如果上电就报OC2,可以先把两个电流互感器的电源线切断后上电,看还报不报,如果不行再仔细检查驱动电路和逆变模块

网友I:
13918088553谢先生,直接解决

楼主:
OC2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D:
请问,咋解决的?能否指点下迷津啊!!!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J:
神啊,怎么解决的。

楼主:
问题在。。。。。。。。。。控制板

网友K(2011-08-05):
哈哈  你还不如直接说是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