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集成脉冲输出触发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6-12-30):
//  题目:用集成脉冲输出触发步进电机驱动器
// 请问:什么是功率驱动器?
我的驱动器上有脉冲、方向和使能控制端子,都是正负两个;还有电源和电机线接线端子;还有拨码开关,可以设置输出电流和细分数。我用的是S7-200的CPU222。
请问:这个程序是否适用于我的系统?程序中,中断事件为什么是19?有什么定义吗?16#85和16#CB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谢谢各位高人指点,身边没有人指教,只能靠大家了。再次谢过了!!!
 ***概述***
//  [color=#008000]CPU214[/color]有两个脉冲输出,可以用来产生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color=#800080][color=#FF0000]功率驱[/color][/color]
// [color=#FF0000]动器[/color]将控制脉冲按照某种模式转换成步进电机线圈的电流,产生旋转磁场,使得
// 转子只能按固定的步数(步数a)来改变它的位置。连续的脉冲序列产生与其对应
// 的同频率(同步机)步序列。如果控制频率足够高,步进电机的转动可看作一个
// 连续的转动。
// 本例叙述用Q0.0的输出脉冲触发步进电机驱动器。当输入端I1.0发出"START"信号后,
// 控制器将输出固定数目的方波脉冲,使步进电机按对应的步数转动。当输入端I1.1
// 发出“STOP”信号后,步进电机停止转动。接在输入端I1.5的方向开关位置决定电机
// 正转或反转。
// 硬件要求
// 数量               设备               制造厂/订货号
//  1          SIMATIC S7-200 CPU-214     SIEMENS/6ES7 214-1AC00-0XB0
//  1          PC/PPI电缆                 SIEMENS/6ES7 901-3BF00-0XA0
//  1          编程设备或PC
//  1          带有标准的功率驱动器和相关连接电缆的步进电机
//  1          用于传输控制信号到功率驱动器的电缆
//  1          开关
//  2          按钮
//
// ***程序和注释***
//  1. 初始化
//   在程序的第一个扫描周期(SM0.1=1),为两种脉冲输出功能(PTO和PTW)选择参
// 数,本例从中选择了PTO, 并规定了脉冲周期和脉冲数。
//  2. 选择旋转方向
//   用接在输入端I1.5的开关来选择转动方向。如果I1.5=1,将输出Q0.2置成高电位
// 那么电机逆时针转动。如果I1.5=0,将输出Q0.2置成低电位,那么电机顺时针转动。
// 为保护电机避免漏步,电机转动方向的改变只能在电机处于停止状态(M0.1=0)时
// 进行。
//  3. 起动电机
//  起动电机的三个条件如下:
//         (1) 按"START"(起动)按钮,在输入端I1.0产生脉冲上升沿(从0升到1);
//         (2) 无联锁,即联锁标志M0.2=0;
//         (3) 电机处于停止状态,即操作标志M0.1=0。
//  如果同时具备上述3个条件,则将M0.1置位(M0.1=1),控制器执行PLS0指令,在输出端
// Q0.0输出脉冲,其他必须预先具备的条件,已经在首次扫描(SM0.1=1)设置,主要是脉
// 冲输出功能的基本数据。例如,时基、周期和脉冲数。这些数据置于相应的属于PTO/PWM的
// 特殊存储字SMW68,SMW70和SMD72。
// 4. 停止电机
//  停止电机的两个条件如下:
//      (1)  按"STOP"按钮,在输入端I1.1产生脉冲上升沿(从0升到1);
//      (2)  电机处于运转状态,即操作标志M0.1=1。
// 如果同时具备上述2个条件,则将标志M0.1复位(M0.1=0),并中断输出端Q0.0的脉冲输出。
// 这与执行PLS0命令有关,它将脉宽调制(PWM)输出的脉冲宽度减为0(所需的基本设置已在第
// 一扫描周期中定义了),因而输出信号被抑制。
//  在完整的脉冲序列输出后,中断程序0将标志M0.1复位(M0.1=0),从而使电机能够重新起动。
//  5.联锁
//  为保护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再按"STOP"(停止)按钮(I1.1)之后,必须规定驱动器连锁(或称
// 阻塞),将联锁标志M0.2置位(M0.2=1),立即关断驱动器。只有在M0.2复位,(M0.2=0)后,才能
// 重新起动电机。当"STOP"按钮松开后,为防止电机的意外起动,只有在“START”(I1.0)和
// "STOP"按钮(I1.1)都松开后,才能将M0.2复位(M0.2=0),如果要再次起动电机,则必须再发出
// 一个起动信号。
//  6.程序清单
// 本程序长度为64个字
// 标题:驱动器功能测试
Network 1 // ***主程序***
LD     SM0.1                       // 仅首次扫描周期SM0.1置位(SM0.1=1)
MOVW   +500, SMW68                 // 输出脉冲周期为50

网友A:
太麻烦
用永宏的PLC 编简单明了

脉冲功率驱动器 就是指电机的驱动器

楼主:
哦,就是驱动器。
有谁能解释一下我的疑问呢?没有人看程序吗?是否太简单了,我的问题太白吃了?期待。。。

网友B:
你问得不清楚,一般人都懒得看

楼主:
我的题目太长了,耽误大家时间了。其实我的问题只是程序中字体带颜色的三句话不明白。
这个程序是我下载的示例程序,大家也可以学习点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