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自动找Z相?

楼主(2006-12-30):
松下的A4伺服是否有以下功能?  只有驱动器和电机(不需要PLC或者别的上位机),通过设置一个参数就能让伺服自动以一个较低的速度寻找编码器的Z相,然后在Z相处零速箝位?

我用了安川的就有该功能, 不知松下的可行? 要是行的话该如何操作(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操作功能,不能确定)?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项功能,你是在什么设备上用的啊

楼主:
我做这个功能是为了用伺服的Z相配合普通光电开光,做为精确的零位.    我用西门子的EM253位控模块驱动伺服, 在开机时需要让电机回零, 而普通的光电开关重复精度不行(最多为0.1mm),而EM253正好可以使用普通光电开关做的RPS信号,然后伺服的Z相做为ZP信号,这样精确定位原点.
那么写到这里您可能要问: 这样让EM253直接找Z就行了,没错! 呵呵, 可是我是想先让伺服在脱机(不装连轴器)下找到Z相, 然后再锁定电机轴和机械,  这样我就知道当前位置为电机的Z相,然后这时才好在丝杆边上确定普通光电开关的放置位置(做为RPS信号).

网友B:
有上位机啊!那就利用松下伺服的Z信号输出来做上位机的I/O输入,控制松下伺服零位锁定好了,这样也完全可以实现你所说的“脱机”工作了

楼主:
呵呵,我知道用上位可以完成啊,但是我想知道A4是否具有和安川这一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