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电子元器件

楼主(2006-12-30):
光敏电阻、压敏电阻、热敏电阻  室外照明灯具的自动启动和关断、电源电压的监控、整机设备或局部电路工作状态的监控。
    硅光电池(太阳能电池)  硅光电池也称太阳能电池,是一种可以将太阳能转变为电能的器件。硅光电池等效于一个PN结,在不通的光照条件下可以在PN结两端产生电动势。
    光电耦合器、光电开关、霍尔元件及其检测方法  在逆变电源初次级隔离、非接触式检查纪录及探测的场合需要使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电子元器件。
    驻极体话筒、压电陶蜂鸣器、软铁氧体磁芯  驻极体话筒、压电陶蜂鸣器、软铁氧体磁芯是我们常接触到的电子元器件。它们的结构和设计上融合了声学或物理学方面的因素。
    石英晶体及其各类一体化晶体振荡器  石英晶体是一种天然电子生产材料,不同切割方式和厚度及晶体的内在结构决定了晶体的内在参数指标。在现代电子仪器设备里,石英晶体及其各类一体化晶体振荡器扮演着稳定工作点、精确低损耗滤波等重要角色。

    普通电解电容、组合电解电容结构及漏电检测
    LED数码管及液晶显示屏
    6243数字电感电容表  6243数字电感电容表是较常见的一种仪表,用于测量各类电感电容器元件的参考值,实际有效量程电容为200PF--200µF,电感0.2mH--20H,操作简单精确度较高。

网友A(2010-08-05):
普通电解电容、组合电解电容结构及漏电检测
LED数码管及液晶显示屏
6243数字电感电容表 6243数字电感电容表是较常见的一种仪表,用于测量各类电感电容器元件的参考值,实际有效量程电容为200PF--200µF,电感0.2mH--20H,操作简单精确度较高。

网友B:
中国独家总代理超声波传感器,senscomp airmar品牌,可用于水下测距,欢迎选购!更有压力系列,温湿度系列,无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系列 光电系列等进口传感器,涉及数十种品牌,上万种商品,传感器商务网祝您一臂之力!联系人 李小姐 电话:01067856120 网址 www.sensors.com.cn 客服QQ 1178567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