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介绍一下CPU原理___摘自电子设计技术中国

楼主(2006-12-30):
随着去年AMD Athlon的推出,两大CPU厂商Intel和AMD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CPU推出,各个媒体和网上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评测性文章。
  但是,现在我要问一句:“什么是CPU?”我相信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什么是CPU。当然,你可以回答CPU是中央处理器,或者来一句英文:Central Processing Unit。是的,没错。但,RISC和CISC是什么?什么是“9路超标量设计”、“20级流水线”?什么是“解码”,为什么Athlon和PIII的解码过程需要的时钟周期大大大于其他的RISC处理器?这些都不是一句“中央处理器”所能够回答的。
  本文希望以比较通俗的语言深入介绍一下CPU的原理。

一、 指令系统
  要讲CPU,就必须先讲一下指令系统。指令系统指的是一个CPU所能够处理的全部指
令的集合,是一个CPU的根本属性。比如我们现在所用的CPU都是采用x86指令集的,他们都是同一类型的CPU,不管是PIII、Athlon或Joshua。我们也知道,世界上还有比PIII和Athlon快得多的CPU,比如Alpha,但它们不是用x86指令集,不能使用数量庞大的基于x86指令集的程序,如Windows98。之所以说指令系统是一个CPU的根本属性,是因为指令系统决定了一个CPU能够运行什么样的程序。
  所有采用高级语言编出的程序,都需要翻译(编译或解释)成为机器语言后才能运行,这些机器语言中所包含的就是一条条的指令。
1、 指令的格式
  一条指令一般包括两个部分:操作码和地址码。操作码其实就是指令序列号,用来告诉CPU需要执行的是那一条指令。地址码则复杂一些,主要包括源操作数地址、目的地址和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在某些指令中,地址码可以部分或全部省略,比如一条空指令就只有操作码而没有地址码。
  举个例子吧,某个指令系统的指令长度为32位,操作码长度为8位,地址长度也为8位,且第一条指令是加,第二条指令是减。当它收到一个“00000010000001000000000100000110”的指令时,先取出它的前8位操作码,即00000010,分析得出这是一个减法操作,有3个地址,分别是两个源操作数地址和一个目的地址。于是,CPU就到内存地址00000100处取出被减数,到00000001处取出减数,送到ALU中进行减法运算,然后把结果送到00000110处。
  这只是一个相当简单化的例子,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
2、 指令的分类与寻址方式
  一般说来,现在的指令系统有以下几种类型的指令:
(1)算术逻辑运算指令
  算术逻辑运算指令包括加减乘除等算术运算指令,以及与或非异或等逻辑运算指令。现在的指令系统还加入了一些十进制运算指令以及字符串运算指令等。
(2)浮点运算指令
  用于对浮点数进行运算。浮点运算要大大复杂于整数运算,所以CPU中一般还会有专门负责浮点运算的浮点运算单元。现在的浮点指令中一般还加入了向量指令,用于直接对矩阵进行运算,对于现在的多媒体和3D处理很有用。
(3)位操作指令
  学过C的人应该都知道C语言中有一组位操作语句,相对应的,指令系统中也有一组位操作指令,如左移一位右移一位等。对于计算机内部以二进制不码表示的数据来说,这种操作是非常简单快捷的。
(4)其他指令
  上面三种都是运算型指令,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运算的其他指令。这些指令包括:数据传送指令、堆栈操作指令、转移类指令、输入输出指令和一些比较特殊的指令,如特权指令、多处理器控制指令和等待、停机、空操作等指令。
  对于指令中的地址码,也会有许多不同的寻址(编址)方式,主要有直接寻址,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基址寻址,变址寻址等,某些复杂的指令系统会有几十种甚至更多的寻址方式。
3、 CISC与RISC
  CISC,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复杂指令系统计算机。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虽然这两个名词是针对计算机的,但下文我们仍然只对指令集进行研究。
(1)CISC的产生、发展和现状
  一开始,计算机的指令系统只有很少一些基本指令,而其他的复杂指令全靠软件编译时通过简单指令的组合来实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a乘以b的操作就可以转换为a个b相加来做,这样就用不着乘法指令了。当然,最早的指令系统就已经有乘法指令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用硬件实现乘法比加法组合来得快得多。
  由于那时的计算机部件相当昂贵,而且速度很慢,为了提高速度,越来越多的复杂指令被加入了指令系统中。但是,很快又有一个问题:一个指令系统的指令数是受指令操作码的位数所限制的,如果操作码为8位,那么指令数最多为256条(2的8次方)。
那么怎么办呢?指令的宽度是很难增加的,聪明的设计师们又想出了一种方案:操作码扩展。前面说过,操作码的后面跟的是地址码,而有些指令是用不着地址码或只用少量的地址码的。那么,就可以把操作码扩展到这些位置。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指令系统的操作码为2位,那么可以有00、01、10、11四条不同的指令。现在把11作为保留,把操作码扩展到4位,那么就可以有00、01、10、1100、1101、1110、1111七条指令。其中1100、1101、1110、1111这四条指令的地址码必须少两位。
然后,为了达到操作码扩展的先决条件:减少地址码,设计师们又动足了脑筋,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寻址方式,如基址寻址、相对寻址等,用以最大限度的压缩地址码长度,为操作码留出空间。
  就这样,慢慢地,CISC指令系统就形成了,大量的复杂指令、可变的指令长度、多种的寻址方式是CISC的特点,也是CISC的缺点:因为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解码的难度,而在现在的高速硬件发展下,复杂指令所带来的速度提升早已不及在解码上浪费点的时间。除了个人PC市场还在用x86指令集外,服务器以及更大的系统都早已不用CISC了。x86仍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兼容大量的x86平台上的软件。
(2)RISC的产生、发展和现状
  1975年,IBM的设计师John Cocke研究了当时的IBM370CISC系统,发现其中占总指令数仅20%的简单指令却在程序调用中占了80%,而占指令数80%的复杂指令却只有20%的机会用到。由此,他提出了RISC的概念。
事实证明,RISC是成功的。80年代末,各公司的RISC CPU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占据了大量的市场。到了90年代,x86的CPU如pentium和k5也开始使用先进的RISC核心。
  RISC的最大特点是指令长度固定,指令格式种类少,寻址方式种类少,大多数是简单指令且都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易于设计超标量与流水线,寄存器数量多,大量操作在寄存器之间进行。由于下文所讲的CPU核心大部分是讲RISC核心,所以这里就不多介绍了,对于RISC核心的设计下面会详细谈到。
  RISC目前正如日中天,Intel的Itanium也将最终抛弃x86而转向RISC结构。

二、CPU内核结构
  好吧,下面来看看CPU。CPU内核主要分为两部分:运算器和控制器。
(一) 运算器
1、 算术逻辑运算单元ALU(Arithmetic and Logic Unit)
  ALU主要完成对二进制数据的定点算术运算(加减乘除)、逻辑运算(与或非异或)以及移位操作。在某些CPU中还有专门用于处理移位操作的移位器。
  通常ALU由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整数单元有时也称为IEU(Integer Execution Unit)。我们通常所说的“CPU是XX位的”就是指ALU所能处理的数据的位数。
2、 浮点运算单元FPU(Floating Point Unit)
  FPU主要负责浮点运算和高精度整数运算。有些FPU还具有向量运算的功能,另外一些则有专门的向量处理单元。
3、通用寄存器组
  通用寄存器组是一组最快的存储器,用来保存参加运算的操作数和中间结果。
在通用寄存器的设计上,RISC与CISC有着很大的不同。CISC的寄存器通常很少,主要是受了当时硬件成本所限。比如x86指令集只有8个通用寄存器。所以,CISC的CPU执行是大多数时间是在访问存储器中的数据,而不是寄存器中的。这就拖慢了整个系统的速度。而RISC系统往往具有非常多的通用寄存器,并采用了重叠寄存器窗口和寄存器堆等技术使寄存器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对于x86指令集只支持8个通用寄存器的缺点,Intel和AMD的最新CPU都采用了一种叫做“寄存器重命名”的技术,这种技术使x86CPU的寄存器可以突破8个的限制,达到32个甚至更多。不过,相对于RISC来说,这种技术的寄存器操作要多出一个时钟周期,用来对寄存器进行重命名。
4、 专用寄存器
  专用寄存器通常是一些状态寄存器,不能通过程序改变,由CPU自己控制,表明某种状态。
(二) 控

网友A:
呵呵,应该称大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