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 应用技术问答

楼主(2006-12-30):
问:在protel中能否用orcad原理图
答复:需要将orcad原理图生成protel支持的网表文件,再由protel打开即可.

问:一个问题:填充时,假设布线规则中间距为20mil,但我有些器件要求100mil间距,怎样才能自动填充?
答复:可以在design-->rules-->clearance constraint里加

问:有没有设方孔的好办法?除了在机械层上画。
答复:可以,在multi layer上设置。

问:99se的3d功能能更增进些吗?好像只能从正面看!其外形能自己做吗?
答复:3d图形可以用 ctrl + 上,下,左,右键翻转一定的角度。不过用处不大,显卡要好才行。

问:protel99se后有没推出新的版本?
答复:即将推出。该版本耗时2年多,无论在功能、规模上都与protel99se,有极大的飞跃。

问:铺铜老死机,怎么办?
答复:通常,不会遇到此类问题。

问:可以在焊盘属性中修改焊盘的x和y的尺寸
答复:可以。

问:布线后有的线在视觉上明显太差,protel这样布线有他的道理吗(电气上)
答复:仅仅通过自动布线,任何一个布线器的结果都不会太美观。

问:如何使用protel 99se的pld仿真功能?
答复:首先要有仿真输入文件(.si),其次在configure中要选择absolute abs选项,编译成功后,可仿真。看仿真输出文件。

问:protel.ddb历史记录如和删
答复:先删除至回收战,然后清空回收站。

问:自动布线为什么会修改事先已布的线而且把它们认为没有布过重新布了而设置我也正确了?
答复:把先布的线锁定。应该就可以了。

问:请问最新的protel是什么版本?新的会在什时候推出?
答复:protel dxp,第二季度晚些时候推出。

问:pspice的功能有没有改变
答复:在protel即将推出的新版本中,仿真功能会有大的提升。

问:请问到时会有protel dxp中文版推出吗?
答复:没有。

问:自动布线前如何把先布的线锁定??一个一个选么?
答复:99se中的锁定预布线功能很好,不用一个一个地选,只要在自动布线设置中点一个勾就可以了。

问:请问pcb里不同的net,最后怎么让他们连在一起?
答复:最好不要这么做,应该先改原理图,按规矩来,别人接手容易些。

问:protel pcb图可否输出其它文件格式,如hyperlynx的? 它的帮助文件中说可以,但是在菜单中却没有这个选项
答复:现在protel自带有pcb信号分析功能。

问:在pcb多层电路板设计中,如何设置内电层?前提是完全手工布局和布线。
答复:有专门的菜单设置。

问:我用99se6布一块4层板子,布了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布到99.6%,但再过来11小时多以后却只布到99.9%!不得已让它停止了
答复:对剩下的几个net,做一下手工预布,剩下的再自动,可达到100%的布通。

问:99se中如何加入汉字,如果汉化后好象少了不少东西!
高英凯答复:不会。

问:如何利用protel的pld功能编写gal16v8程序?
答复:利用protel的pld功能编写gal16v8程序比较简单,直接使用cupl dhl硬件描述语言就可以编程了。帮助里有实例。step by step.

问:请问protel中画pcb板如何设置采用总线方式布线?
答复:shift+空格。

问:随着每次修改的次数越来越多,protel文件也越来越大,请问怎么可以让他文件尺寸变小呢?
答复:在系统菜单中有数据库工具。(fiel菜单左边的大箭头下)。

srjsslll[版主]

注册 : 2005-10-18 10:18:25
发贴 :206
晶石:641★★★★

2006年3月2日 Protel 99 SE 应用技术问答[经典]问:如何在有覆铜层上写出空的(没有铜的汉字或英文)
答复:先写上文字,然后覆铜,最后删除文字。

问:如何锁定一条布线?
答复:先选中这个网络,然后在属性里改。

问:如何连续画弧线,用画园的方法每个弯画个园吗?
答复:不用,直接用圆弧画。

问:protel 目前的仿真功能一般。不知新版本如何?
答复:下一个版本会有改进。

问:请问:对于某些可能有较大电流的线,如果我希望线上不涂绿油,以便我在其上上锡,以增大电流。我该怎么设计?谢谢!
答复:可以简单地在阻焊层放置您想要的上锡的形状。

问:在pcb中有几种走线模式?我的计算机只有两种,通过空格来切换
答复:shift+空格

问:请问如何画内孔不是圆形的焊盘???
答复:不行。

问:se在菜单汉化后,在哪儿启动3d功能?
答复:您说的是view3d接口吗,请在系统菜单(左边大箭头下)启动。

问:在99sepcb板中加入汉字没发加,但汉化后se少了不少东西!
答复:可能是安装的文件与配置不正确。

问:protell99se能否打开orcad格式的档案,如不能以后是否会考虑添加这一n chen功能?
答复:现在可以打开

问:请问在protel99se中倒入pads文件, 为何焊盘属性改了,
答复:这类问题,一般都需要手工做调整,如修改属性等。

问:补泪滴可以一个一个加吗?
答复:当然可以

问:3d的功能对硬件有什么要求?谢谢,我的好象不行
答复:请把金山词霸关掉
问:在protel99se中pcb打印输出时,如何让焊盘孔显示出来?
答复:在protel中如何放焊盘孔是方形的焊盘。

问:如何自动布线中加盲,埋孔?
答复:设置自动布线规则时允许添加盲孔和埋孔

问:protel的执行速度太慢,太耗内存了,这是为什么?而如allegro那么大的系统,执行起来却很流畅!
答复:最新的protel软件已不是完成一个简单的pcb设计,而是系统设计,包括文件管理、3d分析等。只要piii,128m以上内存,protel亦可运行如飞。

问:在打开内电层时,放置元件和过孔等时,好像和内电层短接在一起了,是否正确
答复:内电层显示出的效果与实际的缚铜效果相反,所以是正确的

问:请问正版protelse多少钱???
答复:看你有什么具体要求了

问:protel99se6的pcb通过specctra interface导出到specctra10.1里面,发现那些没有网络标号的焊盘都不见了,结果specctra就从那些实际有焊盘的地方走线,布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如何避免?
答复:凡涉及到两种软件的导入/导出,多数需要人工做一些调整。

问:protel99se9层次图的总图用edit\export spread生成电子表格的时候,却没有生成各分图纸里面的元件及对应标号、封装等。如果想用电子表格的方式一次性修改全部图纸的封装,再更新原理图,该怎么作
答复:点中相应的选项即可。

问:请protel公司开发一套国际化语言的版本,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界面和帮助
高英凯答复:可以选择语言界面,但help还是英文的。

问:作硬件设计是不是一定要会protel阿
答复:未必,但会protel,不失为一种捷径。

网友A(2010-02-22):
深圳市帝尚电子有限公司
我们拥有专业的PCB打样(大中小批量)生产能力,拥有一流的团队和一流设备,丰富生产技术,我们将打造最好的品质,最快的速度,向客户提供优越的品质、满意的服务,拥有完整的售后服务,我们的承诺:客户至上 用心服务 !
PCB(单双面打样)(单双面打样最快24小时交货) 有铅-无铅-渡金 不增加费用!
1. 单(双)面电路板尺寸在 50*50mm内 打样10片 100元(全包,包飞针测试)
2. 单(双)面电路板尺寸在100*100mm内 打样10片 100元(全包,包飞针测试)
3.单(双)面电路板尺寸在150*150mm内 打样10片 350元(全包,包飞针测试)
4.超过100*100mm 收费标准如下:
工程费100元
板费:5分
菲林:5分

多层PCB打样(4层最快72小时交货) 有铅-无铅-渡金 不增加费用!
1.4层电路板尺寸在100*100mm内 打样10片 650元(全包,包飞针测试)
2.超过100*100mm 收费标准如下:
工程费:600元
板费:0.1元
菲林:5分

3. 6层电路板尺寸在100*100mm内 打样10片 1500元(全包,包飞针测试)
工程费:1500元
板费:0.2元
菲林:5分
有铅-无铅-渡金 不增加费用!

加工能力:
最小线宽0.08mm
最小钻孔0.2mm
为保证字符的清晰度 设计的样板的字高有0.95mm 0.15mm宽度最佳!
欢迎来电:李先生
Mobile:壹叁柒伍壹壹玖贰柒陆肆
FAX:零柒伍伍-捌玖叁壹壹捌叁玖
邮箱:13751192764@139.com
商务QQ: 贰陆零零捌伍玖玖柒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镇富地岗一区3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