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台达伺服模块如何编程?

楼主(2006-12-30):
当一台机器使用的伺服超过2台时,使用台达伺服模块如何编程?

网友A:
伺服模块?是台达的定位模块吗?请LZ说明一些
详细的编程在每个产品的说明书中都有说明的,请详细阅读。
如果有问题,在这个论坛还是把问题说的尽量清楚,方便大家帮助解答。

楼主:
台达PLC,台达伺服,台达定位模块,兄弟给个编程实例LOOK LOOK 吧。

网友B:
用定位模块还不如用通讯控制来的方便!

网友C:
王工:您好!
     现在有一客户方案要求一轴变频控制直线运动,要求另一轴步进控制走圆弧。
      在您总结的论坛问汇编26题中看到SC主机有圆弧插补功能,请教具体用法。

网友D:
SC主机有圆弧插补功能?
 I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