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C与DCS通信问题???

楼主(2006-12-30):
在一DCS系统中,有一设备是由PLC控制的,现在,我想在DCS系统上位机中监视到该设备的参数,请问如何将PLC接入DCS系统中?是将PLC挂在DCS控制站中的现场总线上?还是将PLC直接与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什么DCS系统

网友B:
这要看你的PLC是否支持你的DCS的现场总线

网友C:
应该是将PLC在组态的时候组上就可以了吧 ??

网友D:
我觉得采用第一种方法好些,但是PLC不一定支持,如果不支持现场总线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PLC直接与DCS控制站进行串口通信,如RS485和RS232等,而不是与上位机通信。

网友E:
输出信号直接连接在DCS卡件上,不就好了么

网友F:
是什么PLC支持什么通讯接口?
对于第一种要确认PLC是否支持DCS的现场总线。
第二种将PLC直接连上位机串口,要注意PLC端是不是232的,因为计算机的串口都是232的,如果是485的需要用转换模块才能和计算机连。
物理连接解决后就是软件通讯的事情了,DCS的上位机软件一般都支持OPC,所以可以用OPC来通讯

网友G:
一般的dcs系统会提供串口通讯卡件

网友G: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