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1FT5电机用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12-30):
求教大虾:西门子1FT5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吗,电机型号是1FT5074-0AC71-1

网友A:
1FT5应该是西门子的一款早期型号的无刷直流型(方波)交流伺服,用模拟接口的611驱动器控制。

网友B:
斑竹的帖子顶一下。西门子1FT5电机见过不少,都是数控机床上做伺服驱动用的,放大器基本都配用西门子611的,没听说把1FT5电机由变频器电机驱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模拟接口的611驱动器,使用时间长,性能下降,但电机还好好的,能用其的驱动器驱动吗

网友A:
那得看你得上位控制系统是什么?其实1FT5的无刷直流驱动方案并不复杂,替换应该不成问题。
还有,你的控制要求高吗?

楼主:
上位机采用数控或运动控制器,要求精度不高,只是车简单螺纹而已,

网友A:
多大力矩或者功率?电机不想换,只换驱动是吗?
建议你试试冶金部自动化所的华腾或者凯奇拖动

楼主:
谢谢波先生,电机不想换,只想换驱动,电机是16NM

网友A:
OK ! 联系联系我推荐的厂家,说明您的需求,看看他们的具体回答吧!

网友C(2007-05-25):
我公司生产的 1FT5系列电机驱动器,在SIEMENS 611 的基础上改进,目前是模拟式的,有200V系列,400V系列,寿命比611长,即插即用,数字式的驱动器正在开发中.
云南欧科工贸有限公司 WWW.our-ke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