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PLC读出程序断步?急!!!!

楼主(2006-12-30):
我今天维修一台三菱FX2N PLC
再正常运行的设备(PLC是好的)读程序时有密码 密码揭开后可以读出程序共1400步
但从746步-780步 断开明显断开
  从744步-824步 程序显示黄色(写进PLC后不能正常运行)

我把746步-780步程序编写好写进去后 PLC正常运行.
1.断开部分只有输入点没有输出点(如 LD M41) 这再正常的编程时,根本不能保存
(因为不能变换)单读出的程序,只要不修改黄色部分,换可以正常,变换.保存.
为什么 ?
2.如果是设定了2级密码.三菱哪个软件可以设定?
3.程序断开原因?
4.程序显示黄色原因?
********希望高手********指导*******感激不尽********

楼主:
问题 ?
****指导一下吧*********

网友A:
编程是多好玩的事,嘻嘻.......

网友B:
在语句表里看看。不知道你的GX版本是什么。有时可能会突然多出许多步,在语句表里一看都是NOP。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做三菱FX、Q系列编程电缆,也做老掉牙型号FX2的电缆。

网友C:
请进入助记符状态查看即可,我也遇到该种情况.

网友D:
把程序从阶梯图,转成语句表,在第一个END后,删除所有的.
然后将PLC的所有内存清空
再把修改好的程序传进就好了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 GX-DEVELOPER 8.0
FX系列PLC  编程对我来说问题不大.
我只是不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程序我已经修复 (共少36步)
正常使用的PLC 我读出来断步程序(并是黄色的)
我想不出原因.
**********多谢朋友指导********

网友D:
多数是在监控状态下进行行删除造成的.
只要你不在监控状态下进行程序修改就不会有

网友E:
同意下面的说法:

把程序从阶梯图,转成语句表,在第一个END后,删除所有的.
然后将PLC的所有内存清空
再把修改好的程序传进就好了

网友F:
三菱梯形图分枝数量有限制,但语句表没有;因此如果用语句表编的程序,转换成梯形图表达时,往往无法完全显示.有时为了保密的需要,常常如此.

楼主:
 还有别的可能吗?
36步程序我用6小时补写完,
可累死我了.
************欢迎讨论***********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啊,如果你之前是可以用的话,那就是程被加FB了,如果之前是不好用的,那PLC内存错误了!

网友G:
百闻不如一见

楼主:
黄色部分程序
744 LD M41
745 OR M205
746 ANI M94
747 MPS
748 AND M32
749 MOV D200 D210
754 MOV D201 D211
759 MRD
760 AND M34
761 MOV D202 D210
766 MOV D203 D211
771 MRD
772 AND M33
773 AND M0
774 MOV D320 D210
779 MRD
780 LD M2
781 OR M1
782 AND M33
783 MOV D319 D210
788 MOV D321 D211
793 MRD
794 AND M37
795 RST D211
798 MOV D92 D210
803 MRD
804 AND M19
805 MOV D204 D210
810 MRD
811 AND M21
812 MOV D233 D211
817 MPP
818 AND M22
819 MOV D242 D210
请教中间缺少一队 MPS MPP 指令 程序为什么能正常运行
着应该是明显的错误!!
**********需要学习***********高手真多**********

楼主:
正常运行
欢迎讨论

网友H:
没遇见过!但我从来不加密码!

网友I:
我用DX8编的程序ld 带上升沿微分的下载到PLC里面,然后用手持编程器查看竟然显示---,郁闷中ing。

网友J(2010-01-21):
是不是有什么加密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郁闷啊!!!

网友J:
高手们出来支支招啊!!!求求你们了

网友K:
我觉得应该是原来的程序用了不同的软件,比如IEC-Developer,我经常用到欧标 的,欧洲人用IEC,所以我也遇到这样的 情况

网友L:
遇到过多次了 不知道原因

www.ytleader.cn

网友M:
有可能是以前用的软件是FX专用的那个软件吧。。。。

网友N:
这个情况对语句来说不是错误产生原因我知道有一个。就是用手持编程器修改过。

LD X0

OUT Y0

AND X1

OUT Y1

AND X2

OUT Y2

END

你试试。

如果以上用编程软件的话,他一定警告你。并且转换不成功。要是用编程器……

网友O:
你用的是GX7.0这个软件吧。黄色的意思就是提示那段程序步比较大,你用三菱FXGPwin这个软件就可以了。QQ523860371   我这提供PLC编程电缆,谢谢

网友P(2010-05-10):
此段程序太长了。。需分几段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