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的问题

楼主(2006-12-30):
西门子PLC,在使用中时常有整体信号显示跑最大或最小,经查以为是接地的事,后来发现不是,请大家帮

网友A:
应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B:
应该查查接地或浪涌。先简单用万用表是否可以测量到信号的急剧变化吗?如果是单个回路的问题,先检查仪表。一般西门子的PLC对接地的要求没有想象的要求严格。

楼主:
仪表没有问题,后来9阀地接在负极上就好了一些,可问题时有发生,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