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器故障??

楼主(2006-12-30):
在使用AB的软启动器过程中,一启动就出出C相故障,故障代码是43,软启动器功率是165Kw的,请问各位大侠,这种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是因为软启动器的自身原因还是别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A(2007-01-30):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

网友B(2007-08-29):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如何处理的?他们客服是怎么解答的?谢谢!!

网友C(2009-12-30):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请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D(2014-05-06):
如果是霍尔坏了,可以联系我。

AB软启动器 251F霍尔元器件,我有进口正品原装现货,需要的联系我QQ:895188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