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TDC3000 UCN电缆问题求教

楼主(2006-12-30):
TDC-3000系统,UCN cable status 菜单下发现“Disable Swap"选项中有一个*标记,是什么意思 ? 另外,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UCN cable 是否处于自动切换状态?

网友:
Disable Swap选项中有一个*标记说明UCN电缆有问题,系统禁止切换,点“ENABLE AUTO SWAP”也没用。
你进"UCN STATUS"可查看是UCN的哪根电缆出错了。

网友A:
不应该有问题,如果UCN电缆有问题系统会报警的,你好好研究一下这些画面的意义你会发现星号并不代表问题。

网友:
*标记是红色的话说明有问题

网友:
检查UCN 电缆有无噪声,时钟同步是否为OK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强烈建议检查电缆,否则后果。。。。!

网友C(2007-06-29):
当你选择了UCN status以后,你会在每个控制器下都看到例如:A/B
或者B/A的提示,哪一个在前,说明现在用的是哪一个网络。A/B就是A网在用,B网后备,且允许切换。这时如果选择disable swap后,会显示A/B*。这代表这A网运行,并且不允许切换到B网。再点enable auto swap后就会恢复到A/B状态。*只是一种显示方式。不必惊惶。

网友D(2007-08-27):
建议停车时重新插拔电缆

网友E(2007-11-04):
如果显示A/B*,而且B是红色的,那就说明B缆有问题,有可以噪音太大,可检查一下B缆,即使开工状态只检查一条缆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不把两条缆同时拔下就可以,这就是为什么要UCN电缆冗余了。用力矩扳手看一看,是不是电缆与TAP头连接有问题了,还有75欧姆终端

网友F(2008-04-10):
我公司提供PLANTSCAPE 整套系统卡件备件,C200控制器2个,另外S9000整套卡件,需要请联系025-85363991,mytenet@tom.com

网友G:
。*只是一种显示方式。据我观测,任何情况下都有的

网友:
你的TAP头上的75欧姆电阻没有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