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矢量图判断出同步变压器的时钟接法

楼主(2006-12-30):
在三相半波电感性负载可控整流电路学习,遇到一个问题用矢量图判断出同步变压器的时钟接法。不知如何理解学习,希望有专业人士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三相电力变压器的连接组别:
1、三相电力变压器的连接组别与三相一、二次三相绕组的端头标志、同名端、连接方式有关;
2、连接组别表示了变压器一、二次绕组的连接方式、额定电压的相位关系;
3、时钟表示法,既用时钟的分针指向12、时针指向各钟点来表示一、二次线电压间相位关系;
4、检测确定变压器的连接组别,可以求得确定变压器内部的连接方式;
4、关于变压器连接组别有三类问题:
   1)、已知连接方式,求连接组别;
   2)、已知连接组别,求连接方式;
   3)、测量、判断连接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