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狂发??

楼主(2006-12-30):
GPRS模块数据狂发,实在是弄不清什么原因,一台原来好好的,就变成数据狂发了,结果一张卡,没用上三天就废了,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原因应该很多的,有设备不稳定的原因,有网络不稳定的原因,有中心服务器掉线的原因.
请再详细说说其他现象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可能是干扰

楼主:
干扰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以前都是正常使用的,突然就出现了这种状况,另外网络不稳定,这个怎么来判定??

网友C:
有可能是移动系统本身的问题,你可以挂电话去移动查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