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一拖多

楼主(2006-12-30):
大功率变频器一拖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2007-08-08):
我也想要这个方案

网友B:
多大功率、拖多少台机,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C:
问问题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在论坛里应该有这样的方案,或者参考有关功能变频器的说明资料!

网友D(2008-12-19):
偶们厂是化纤纺丝计量泵都是一台变频器!拖6个1000W同步电机。

网友D:
计量泵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U/F控制!!!

网友E:
多大功率、拖多少台机,用在什么场合?是同步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