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离心泵问题

楼主(2006-12-30):
请教离心泵在出口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出水流速是否恒定?偏差多少应判定泵出了问题?

网友A(2007-03-09):
应该是恒定的,至于偏差,我认为应该和电机电流有关。个人观点,欢迎讨论。

网友B:
我认为只要出口压力是恒定的,没有很大的波动的情况下,出口流速应该也是恒定的.主要和有没有气蚀或气缚有关.

网友C:
离心泵可以憋压运行,如果出现大的偏差可能就出问题了,比如楼上说的气蚀等情况
但是我在出口加了个闸阀,关小或者开大后出口压力基本不变,所以个人感觉出口压力判断不太准确。
二楼的观点感觉后半部分比较合适,水泵启动后出口流量为0时功耗最小(自己有实际测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