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D789D温度采集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2006-12-30):
关于钢化炉温度控制系统PCLD789D温度采集不准确的问题
我公司友一台钢化炉,温度控制系统采用研祥工控机配PCLD789D 的板卡,输出采用PCLD-785板卡来控制固态继电器,但是温度采集不准确,在不加热情况下测量基本稳定,但加热启动后温度会随加热来变化,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如果有大虾指点,不胜感激!qq:370185838
xiexie !

网友A:
温度测量用的是什么传感器?有几个测量点,都不准确吗?

楼主:
K型热电偶,87个点,只要加热温度显示会随之变化。

如果是干扰的话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B(2007-08-06):
是不是热电偶放的位置不好,有干扰,让热电偶不碰壳试试

深圳市英飞凌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及生产模拟量(如mV mA以及所有类型热电偶等数据)
采集模块,广泛用于各种工业控制与测量系统,其协议指令集兼容于NUDAM,ADAM等模块,
可与其他厂家的控制模块挂在同一条485总线上,便于计算机编程。高分辨率多通道模拟量输入,
可采集标准电压、电流、热电偶等信号,提供高过压保护和传感器断线检测。
支持DCON和Modbus通讯协议。产品外形与目前流行PLC的外形类似,
是替代原品牌PLC之模拟量采集模块的最佳选择!
通道数:8~32 路.
TDAM系列有:7008(8通道),7016(16通道),7020(20通道),7024(24通道), 7032(32通道),
价格优惠,质量保证,我们的产品是您的最佳选择!
欢迎来电咨询,详细请到我司网站浏览更多详细资料……
销售热线 :0755-26632958
网址:http://www.yokei.com
Mail:infinesal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