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关于1769-SDN模块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6-12-30):
使用1769-SDN模块,应用在COMPACT Logix平台上,下挂DNI连接MicroLogix1000作为子站。出现的问题是:使用RSNetWorx 对1769-SDN模块进行参数设置时(PC使用串口连接至1769-L32E),将模块应用背板修改为COMPACT Logix后,保存下载到模块都没有问题。但是,过后,在RSNetWorx中新建窗口,上传模块配置时,发现模块背板又变为默认的MicroLogix。其次,在模块配置Scanlist窗口中对DNI进行扫描配置,配置为Polled方式,发现Input与Output字节只能设为2 Byte,多过2 Byte时,1769-SDN模块报错,报错为DNI节点地址 代码为77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个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代码77表示slave数据大小不匹配,需要重新组态。问题的关键就是SDN模块参数被设置为软件默认的MicroLogix。
我个人推荐:使用RSNetWorx 对1769-SDN模块进行参数设置后,一旦一切正常了,立即备份此时的RSNetWorx配置文件。重新使用RSNetWorx时,打开保存过的文件Onlin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