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伺服的模拟输入及CN1的号脚

楼主(2006-12-30):
请问各位大侠,安川伺服的模拟输入(5,6号脚)及CN1的4号脚是不是要外接电源的?我不用指令控制器如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目的是什么?至于是否接外电源,需仔细查看安川的说明书

楼主:
我只是将其当变频器用,用作速度控制,第一次用伺服,电位器调速的(+/-2V----+/-10V)电源为什么要外接而不内置呢?郁闷

网友B:
电位器调速的(+/-2V----+/-10V)电源为什么要外接而不内置呢?郁闷
伺服一般不是为电位器调节设计的。

网友A:
初次使用伺服,用电位器试试模拟接口,可以理解

网友C(2010-08-22):
安川CN1的端口如何找到PULS和SIGN?

网友D:
是安川的Sigma2系列吗?大插头上的5,6脚为模拟量输入端口,接收上位模拟量控制命令。当然,外部加个模拟电压,电机也能转。如果是工作在速度环,5,6脚压差为零时,代表0rpm,如果5V、或者其他电压,电机就会按相应转速转动。具体多少伏对应多少转,参数里面要设置。Pn300,速度指令输入增益,默认为600,就代表6V压差时,电机输出额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