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端盖问题

楼主(2006-12-30):
电机端盖在使用过程中轴承座变大了,导致电机震荡很大.各位DX啊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难买的间隙大焊..车!小的处理..//

网友B:
同意楼上,补焊,车,控制好公差。

网友C:
补焊,车床加工;垫铜皮;间隙不很大又急用时打麻点。

网友D:
车床加工??如何保证同心度端盖止口与轴承座,那是一次加工成形的

网友E:
加工一个套放到里面.我这边经常这样干的.

网友F:
冲点,嵌套,补焊再车,我都用过 ,小电机采用冲点的方法,大的用后面的方法

网友G:
买个端盖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