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系统一停机 proface就通讯不上?

楼主(2006-12-30):
proface 与S7-314-2DP是直接MPI通讯,现在现场调试的时候只要模拟某个故障导致系统立即停机,PROFACE屏与PLC的通讯就立刻出错显示什么PLC.COM.ERROR什么的,但一会又会自动恢复正常。折腾死我了。机柜内情况:PLC旁装有一个0.75kw的小伦茨变频器,proface 与300的通讯线有一小段没有屏蔽,就是靠近300的MPI口那里,是因为干扰吗????各位大虾救我啊!!!

网友A:
柜内的变频器一定要做好接地,变频器的进线和出线很关键,不要与其它电缆平行,有条件的话还是将变频器单独安装在一台柜内.
分别试试将变频器关掉和运行时的状态,可以确定是不是变频器的原因.
PLC内建OB82,OB86和OB122系统模块在试试吧

网友B:
二楼的说的对,一要做好抗干扰问题,二是你的系统停止是否关了PLC或GP电源,如果是这样重上电,需要一段通信恢复的时间。

网友C:
受益匪浅

网友D(2011-11-10):
PROFACE屏是什么型号,如果新型号与西门子300通讯是会有这个问题的,严重时会出现完全通讯不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