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应用RS通讯指令如何正确发送通讯代码?

楼主(2006-12-30):
   本人目前做一项目,用三菱PLC跟一个测量数字表通讯,读出仪表当前的数据,仪表的通讯协议非常的简单,即发送"RDcr"就可读取当前的数据(其中"cr"表示回车符),我用VB发送:mscomm1.output="RD"&chr(13)时,即可读取仪表的当前数据,但是使三菱PLC与之通讯时,则被返回来错误代码,查仪表的错误代码可知是“命令格式错误”.在三菱FX1N的PLC中相关的程序是用RS指令:RS D10 K4 D20 K8 ,其中我在发数的数据地址D10、D11、D12分别送入的值是:MOV H52 D10 ,MOV H44 D11 ,MOV HOD D12
    请各位前、高手指点。值得强调的是,不用考虑波特率、数据位、校验等问题,因为用VB通讯过,是正常的,而且PLC也是可以跟其通讯,只不过是格式错误,仪表已自动返回有错误代码给PLC,本人以前也用类似方式跟许多仪表进行过通讯,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请大家参考一下我用VB的发送方式:mscomm1.output="RD"&chr(13)
    多谢各位,顺各位同仁祝新年快乐!

网友A:
用PLC读取仪表数据我做过,用的是台达PLC的EH的。用FX系列PLC,与仪表通讯与EH基本一样。如果需要这方面的例子,到www.plc.123ye.com上留言,我给你发到上面。那是我自己的网站。我生产FX、Q系列编程电缆。

楼主:
非常感谢朱先生的贴子,有需求我会联系你的,本人发贴之后,正下着围棋,突然灵感一来,问题搞掂了,所以,朋友们,有时遇到问题先玩一玩,本人喜好围棋,想以棋会友的,上清风围棋手谈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联系哟!嘻嘻

网友B:
  楼主不厚道,弄清楚问题了,也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明下吗.

网友C:
做人要厚道!
自己求助别人可以,搞定了也不给大家讲讲.
双重准则

网友D:
你修改好后,有复位了吗?

网友E(2009-07-19):
应该 同我们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F(2009-12-07):
应该是一个打广告的!!!

网友G(2010-05-08):
用三菱PLC跟一个测量数字表通讯,读出仪表当前的数据,仪表的通讯协议非常的简单,即发送"RDcr"就可读取当前的数据(其中"cr"表示回车符),,在三菱FX1N的PLC中相关的程序是用RS指令:RS D10 K4 D20 K8 ,其中我在发数的数据地址D10、D11、D12分别送入的值是:MOV  D10 ,MOV D11 ,MOV  D12
H52   H44    HOD  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H(2010-11-01):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情况

帮忙解答下。

网友I(2011-09-11):
欢迎加QQ147789662进行工控还业交易

网友J:
三菱FX1N PLC用RS45BD读取数字电压表时,接收回来的数据与我发送出去数据一样,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K(2015-05-08):
就是D8120的10和11搞成1,1就好了,具体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2015-09-09):
人品人品人品人品人品人品人品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