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沃CVF-G2 18.5KW

楼主(2006-12-30):
     求助康沃CVF-G2 18.5KW变频器不带负载空开是正常的,带负载时频率只能升到15Hz左右,几种给定方式都一样,没有任何报警,初始化后还是一样.
     送修之前是欠压,拆开发现主电容正端螺丝松动,有打火的痕迹,处理后试机,输出时有时无,是逆变模块内部接触不好,更换后就出现上面的现象(不带负载空开是正常的,带负载时频率只能升到15Hz左右,几种给定方式都一样,没有任何报警,初始化后还是一样.)
     敬请指教!!!!

网友A:
有可能是接触器没吸合,
你听听上电时有没有接触器吸合的声音

网友B:
有可能是过流失速,看一下变频器上面显示的电流是多少,电流大了就是电流监测回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