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电磁谐波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6-12-30):
在变频器(安川)控制系统中,安装在变频柜内的西门子时间继电器(3RP..-1AP30)始终无法正常工作,一直不停地误动(接线绝无差错!!),非常恼火!迫切渴求高人指点,以解决燃眉之急!

网友A:
一般都是电源干扰

网友B:
可以先通过在控制柜内把时间继电器换个位置试一下,对于受变频器高次谐波影响严重的电子器件,一定不能放在变频器输出端的下方,最好放在斜对角线位置,距离要尽可能最远.

网友C(2011-10-17):
                           我认为如果确认是干忧的话,可以将时间继电器移出柜子接线试一下,我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了西门子时间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首先应该先核对图纸,对时间继电器控制回路仔细检查一下。确保控制没有问题,如果确认是干扰的话,最好先做好接地和屏蔽。再通电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