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真空发生器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06-12-30):
请问真空发生器是怎么工作的啊??它是由什么部件组成的??

网友A:
喷射原理:压缩空气通过一个截面积很小的喷射最(拉伐尔喷嘴)被加速,然后,气流被喷射到一个宽的接受喷嘴,因此产生一个真空.---我也不是很理解,呵呵,产生的是一个85%的真空,也就是技术真空.

楼主:
TO feso东莞: 从发生器的符号看有点想节流阀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