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字量输入电路的形式

楼主(2006-12-31):
PLC控制系统的设计中,虽然接线工作占的比重较小,大部分工作还是PLC的编程设计工作,但它是编程设计的基础,只要接线正确后,才能顺利地进行编程设计工作。而保证接线工作的正确性,就必须对PLC内部的输入输出电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现本文仅就PLC输入电路的常见形式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和介绍。

我们知道,PLC数字输入模块为了防止外界线路产生的干扰(如尖峰电压,干扰噪声等)引起PLC的非正常工作甚至是元器件的损坏,一般在PLC的输入侧都采用光耦,来切断PLC内部线路和外部线路电气上的联系,保证PLC的正常工作。并且在输入线路中都设有RC滤波电路,以防止由于输入点抖动或外部干扰脉冲引起的错误信号。

PLC的输入电路,按外接电源的类型分,可以分为直流输入电路和交流输入电路;按PLC输入模块公共端(COM端)电流的流向分,可分为源输入电路和漏输入电路;按光耦发光二极管公共端的连接方式分,可分为共阳极和共阴极输入电路。下面分别来说明:

一、直流输入电路和交流输入电路

1、直流输入电路

图1为直流输入电路的一种形式(只画出一路输入电路)。当图1中外部线路的开关闭合时,PLC内部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点亮,光敏三极管饱合导通,该导通信号再传送给处理器,从而CPU认为该路有信号输入;外界开关断开时,,光耦中的发光二极管熄灭,光敏三极管截止,CPU认为该路没有信号。

2、交流输入电路

交流输入电路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与直流输入电路的区别主要就是增加了一个整流的环节。

交流输入的输入电压一般为AC120V或230V。交流电经过电阻R的限流和电容C的隔离(去除电源中的直流成分),再经过桥式整流为直流电,其后工作原理和直流输入电路一样,不再缀述。

图2:交流输入电路

从以上可以看出,由于交流输入电路中增加了限流、隔离和整流三个环节,因此,输入信号的延迟时间要比直流输入电路的要长,这是其不足之处。但由于其输入端是高电压,因此输入信号的可靠性要比直流输入电路要高。一般,交流输入方式用于有油雾、粉尘等恶劣环境中,而直流输入方式用于环境较好,电磁干扰轻的场合。

二、源输入和漏输入电路

此种分类方法是针对直流输入方式来分的,而对于交流输入方式就无所谓电流的流进流出了。

1、漏输入电路

图1所示也漏输入电路的一种形式,此时,电流从PLC的输入端流进,而从公共端(COM端或M端)流出,即PLC公共端接外接DC电源的负极。

三菱FX系列的PLC输入电路就属于此形式。

2、源输入电路

正好和漏输入电路相反,源输入电路的电流是从PLC的COM端流进,而从PLC的输入电路中流出,即PLC的COM端接的是外接电源的正极,如图3所示。

三菱A系列的PLC输入电路就属于此类型。

3、混合型输入电路

因此类型的PLC公共端既可以流出电流,也可以流出电流,同时具有源输入电路和漏输入电路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姑且把这种输入电路称为混合型输入电路。其电路形式可以按图4理解。

图4:混合型输入电路

作为源输入时,公共端接电源的正极;作为漏输入时,公共端接电源的负极。这样,可以根据现场需要接线,给接线带来极大的灵活性。

西门子了PLC大部分输入电路均属于此种类型。

三、共阳极和共阴极输入电路

在PLC的输入电路中,每一路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一般不是独立的,都和其它路的发光二极管的阳极或阴极连在一起,然后再引至PLC的外接端子上,作为这几路的公共端。每个公共端包含输入的支路数困PLC型号的不同而不同,在接线时,请参考其用户手册。

1、共阳极输入电路

共阳极输入是把多条输入支路光耦发光二极管的阳极连在一起做为公共端。其电路形式如图5所示。

图5:共阳极输入电路

可以看出,此种输入电路实际上就是源输入电路。

2、共阴极输入电路

共阴极输入是把多条输入支路光耦发光二极管的阻极连在一起做为公共端。其电路形式如图6所示。

图6:共阳极输入电路

可以看出,此种输入电路实际上就是漏输入电路。

现在许多传感器的输出除了继电器干接点输出外,还经常有两种输出形式,即NPN集电极开路(主要是日本产品)和PNP集电极开路(主要是欧美产品)输出两种输出形式。有时这两种输出形式在适用的PLC的类型和接线上有点无所施从。现就这两种输出形式的电路原理及所适用的PLC输入模块的电路类型做一简单介绍。

下图7和图8分别是传感器NPN和PNP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一种电路形式。

图7: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电路

图8:PNP集电极开路输出电路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出,当传感器动作时,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是低电平,PNP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是高电平,此时如把OUT信号端接到PLC的输入,要想使PLC输入电路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点亮(即PLC有输入),前者必须要求PLC的公共端接外接电源正极(即源输入形式),后者要求PLC的公共端接电源的负极(即漏输入形式),这样,光耦发光二极管才能形成回路。两种集电极开路输出和PLC输入模块连接时的电路图如下图9和图10所示。

图9:PNP输入时连接PLC接线图

图10:NPN输入时连接PLC接线图
以上简单分析了PLC输入电路的及其对应的外接线路几种形式,可以看出,就象PLC编程一样,要想编出一个正确无误的程序,必须了解PLC的工作原理,而要正确连接PLC的输入电路,也必须了解PLC的输入电路形式。

网友A:
我感觉开关量输入的方式好像不是很重要吧,希望楼主可以提供一些PLC内部模拟量的接线方式!

网友B(2007-04-05):
不错,一直没有弄明白的东西,现在清楚了

网友C(2007-10-22):
支持一下,希望大家都能看到

网友D(2007-11-26):
很好的资料,如果不了解,出了问题是可能只从编程上找原因了而误事。
另外请教一下,如果手中的传感器输出是NPN集电极开路,而PLC输入是漏电流输入该如何连接?

网友E:
好东西,学到了些东西,不错

网友F(2008-02-17):
谢谢了.找了半天了,终于有高手再次指教!学会了!zhyo交个朋友吧!QQ:84603571

楼主:
我的QQ是:616603701,欢迎交流

网友F:
图10好象不是这样接线吧,+24V的电源照样要接在感应器的
V+上,0V接蓝色.黑色接输入端!

网友G:
下面引用由菜鸟fxfcs在 2006-12-31 9:36:00 发表的内容:
  我感觉开关量输入的方式好像不是很重要吧,希望楼主可以提供一些PLC内部模拟量的接线方式!
--------------------------------------------------------------------------------------------
真心希望有朋友能提供模拟量输入原理图.

网友H(2008-06-21):
1、漏输入电路

图1所示也漏输入电路的一种形式,此时,电流从PLC的输入端流进,而从公共端(COM端或M端)流出,即PLC公共端接外接DC电源的负极。

三菱FX系列的PLC输入电路就属于此形式。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出,当传感器动作时,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是低电平,PNP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是高电平,此时如把OUT信号端接到PLC的输入,要想使PLC输入电路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点亮(即PLC有输入),前者必须要求PLC的公共端接外接电源正极(即源输入形式),后者要求PLC的公共端接电源的负极(即漏输入形式),这样,光耦发光二极管才能形成回路。两种集电极开路输出和PLC输入模块连接时的电路图如下图9和图10所示。

你这二种说法不是矛盾呀?上面说是漏型,下面不是讲又是源型了

网友I(2008-11-20):
学习了,用之前还是要确定PLC是能接NPN,或是PNP的才好。

网友J:
挺好,只是提供外部接线

网友K(2009-08-06):
感觉很好,非常感谢,好好研究

网友L:
图7: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电路

图7 应该是   PNP 输入吧!

网友M(2009-09-24):
错误太多,害人,好好校正下。

网友N(2009-12-15):
说有错误的才是真正不懂得人 估计学生居多 呵呵呵

网友O(2013-11-18):
非常好的帖子! 很受用,希望能加楼主好有  有问题一起研究一下   麻烦加QQ 530739866

网友P:
各位大神,帮帮忙吧!下图是基于PLC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控制线路,求梯形图。

图中SA有三个位置:

中间位置所有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都不接通,控制电路不起作用,电动机处于停运状态;低速位置接通KM1线圈电路,其触点动作的结果是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以低速运转;高速位置接通KM2、KM3和KT线圈电路,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双星形,以高速运转。但特别注意的是该线路高速运转必需由低速运转过渡。

3.1.4控制电路动作原理

转换开关SA置高速位置,KT得电,其瞬时触点闭合,KM1得电,电动机低速运行,当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到达,KM1失电,KM2、KM3得电,电动机开始高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