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plc和接触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6-12-31):
本人是超级大菜鸟,恳请大家帮忙
S7-200plc输出端可以直接连接皮带电机上的接触器吗?目的是plc控制皮带电机的启动停止
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做,PLC输出先接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这样较好。

网友B:
直接控制接触器是可以的。当然加个中间继电器更好。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需要S7-200编程电缆请联系我。转做S7-200编程电缆。价格便宜质量好。

网友C:
为了可靠,还是加上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过一般是不这样的操作的,
为了更安全,也是保护PLC的一种方法阿

楼主: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