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维修EMERSON变频器的进来聊聊

楼主(2006-12-31):
大家好,我是维修EMERSON变频的,请大家近来留个言.等以后有问题大家进来讨论讨论!

网友A(2007-04-06):
我使用的Emerson的变频器,最近发现送不上电,给电后没有反应!请大侠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使用的Emerson变频器,现在停止位置不准确,请大侠帮忙解决一些,支一招!!小弟非常感谢!!!!

楼主:
Conquer: 充电指示灯有亮吗?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V? +5V有吗?不然就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tiandong: 现在停止位置不准确,你能不能说得精确点.

网友B(2009-05-29):
我现在有个艾默生的TD1000-4T005P的变频器电阻温度高,把继电器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