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功率因数的高低是否决定了线电流的高低

楼主(2006-12-31):
是指电动机在空载时/满载时/
比如空载时功率因数是0.2~0.3.那么线电流是否也是额定电流的0.2~0.3倍?

网友A:
1. 在额定电压的情况下,电机的电流高低主要取决于负载的大小.
2. 电机空载时电流主要是激磁电流,电流较小. 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低,空载时电流略大,反子则略小.

网友B:
1、电机的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角决定两个因素;
2、一个是电机本身的结构(L)、运行状态(S);
3、一个是作用于电机的电源的性质(波形、f);
4、如果电源是工频50HZ交流电不变,则电机的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角只与电机本身的结构(L)、运行状态(S)有关;
5、如果同一台电机由不同(波形、f)的电源供电,其功率因数不同;
6、当电源和电机确定后,电机的功率因数随之确定;
7、一台电机的功率因数是电源(波形、f)、运行状态(S)的函数;
8、功率因数的意义在于反映电机的有功与无功之间的关系,与电流的绝对大小没有关系;
9、所以楼主的帖“电动机功率因数的高低是否决定了线电流的高低”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