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上标明的功率是指电动机的有用功率吗?

楼主(2006-12-31):
如题

网友A:
应该是额定功率

网友B:
轴端输出功率,就是有用功率

网友C:
就是轴端输出功率

网友D:
电机名牌上标的是额定功率,也叫额定容量,表示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时转轴上输出的机戒功率.

网友E:
1、大家说得对!
2、一般负载名牌都表明有功功率,单位千瓦Kw表示;
3、一般电源如变压器、发电机名牌表明视在功率,单位用伏安VA表示;

网友F:
应该是额定的值

网友G:
是有功功率,单位为KW。

网友H:
指额定负载下消耗的有功功率。有8--20%的内部损耗。

网友I:
端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