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助NPN型三极管?

楼主(2006-12-31):
NPN型三极管是源型,还是漏型?
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不知何时将MOS管的术语用在输出端了,很多手册都这么写,NPN、PNP是指双极型管的结构,随它便吧,理解就行。告诉你NPN集电极输出称漏型,低电平,既公用点为高电平(工控一般为+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