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系列PLC日期、时间问题

楼主(2006-12-31):
请问SS系列PLC是不是没有时间、日期计算功能?如果想记录事件发生时间该如何处理?

网友A:
ES/SS这2个机型是没有万年历的。
如果要时间可以选用台达其他机型,比如SA/SX/SC。
如果有台达触摸屏,可以使用台达触摸屏的时间。

楼主:
台达触摸屏上的万年历可以显示日期、时间,也可以写入PLC的寄存器,但是我不知道其写入PLC的顺序及格式,还有就是何时写入PLC的寄存器,也就是说,是只有在显示日期、时间的页面才会写入PLC呢,还是说无论在哪个页面都会写入PLC?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宏指令GETSYSTIME可以读取触摸屏系统时间,格式是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占用7个WORD。
至于你想用那种宏来执行这条指令,就看你的要求了。
详细的说明参看说明书这条指令

楼主:
抱歉,我刚才写错了,我用的是TP04G AS2 ,好像没有宏指令的。

网友A:
TP04也可以取时钟的。
点选「系统设定(S)」菜单中「系统万年历设定」指令,将TP04G内部时间、星期、日期,写到联机之装置内。

楼主:
将TP04G内部时间、星期、日期写到T、C、D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只要在[系统万年历设定」指令中设定你要写入的T或C或D就行了啊 .写入的顺序为年、星期、月、日、时、分、秒。
比如你在[系统万年历设定」选择了关联装置D0。则有:D0=年;D1=星期;D2=月;D3=日;D4=时;D5=分;D6=秒。

楼主:
写入关联装置的周期为多长呢?是每个PLC扫描周期都写入呢还是固定时间间隔写入?

网友C:
写入的周期和TPO4的设置有关。不过一定不是每个扫描周期都写入的。
需要台达PLC到TP04G的通讯电缆或台达PLC的编程电缆可以到plc.123ye.com上看看。

网友D:
好久都没用过台达了,要说还算可以.

楼主:
“写入的周期和TPO4的设置有关” 什么意思?

网友E:
写入的周期实际与tp04g的运行周期有关,运行一个通讯周期会写入一次。

网友B:
TO 赵越锦:
tp04运行周期是多少? 可以设置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teamo.wan在 2007-1-8 11:39:00 发表的内容:
  TO 赵越锦:
tp04运行周期是多少? 可以设置吗?
--------------------------------------------------------------------------------------------
请高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