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这么多空气开关被烧坏的,我怎么没有碰到啊?

楼主(2006-12-31):
有操作不小心短路的,碰到的都是跳闸。
有电机电缆短路的,也是跳闸,也有烧热继电器。
还有自己做实验的,16A空开,拿24VDC电线碰一下,开关立即跳闸,一团很小的火花;220VAC,碰一下,开关立即跳闸,一团大火花。

网友A:
你的变压器多大,你在你的变压器出线端用380V再做做你的试验
包准你住医院

网友B:
一团大火花?初生牛犊不怕虎,##可畏,这也好玩。

网友C:
楼主要是见过变压器低压室380V放炮母线熔化到处飞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好玩了

网友D:
大多数空气开关短路保护吗?一般不是3-10倍电流瞬间分闸吗?我认为63A以下带短路保护空气开关或低压断路器,只要质量靠得住,输出短路<低压380以下>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网友E:
楼主还是见得少,你见过400A的空开瞬间爆炸,铝排汽化变成一天的礼花么?当时差点没把我们吓死。

网友F:
630A的空开炸掉,柜门都飞走了

网友G:
大家真还见多识广阿,其实现在很多智能断路器,把各种参数整定好,不至于吧,不过还真的没见过的。

网友A:
如果短路电流大于断路器最大分断电流,断路器就有可能会爆
推荐限流断路器和高分断断路器,灭弧罩和断路器前面的隔弧板不能少

网友H:
TD -35调制解调器怎么用?

网友I:
经历过了就成了经验,没经历过就多听,多学.防止这种事再现.

网友J:
空开主要是作过载保护的,虽说现在大都说也带短路保护,但不是很可靠,特别是现在市场上山寨工厂的劣质产品比下厂的产品还要多,所以一短路就着火就不为奇了!

网友K:
各位在选空开时相信绝大多数只在乎短路保护电流,搞过设计的基本上都会考虑极限分断能力等其它参数,及其与电线电缆的配套。 心力兄还是挺有心的。榜样啊。

楼主:
心力兄:
但是我仍然有疑问?
"如果短路电流大于断路器最大分断电流,断路器就有可能会爆"
    应该为跳闸才是,众所周知,电机启动5~8倍电流,开关不会跳闸,是因为还没有到达开关的短路跳闸电流(一般整定为10倍);热跳是长时间大于等于整定的热保护电流一般为1.1倍,这是延时跳闸。
    如果负载短路,电流大于等于整定的电流,开关就会跳闸,这是瞬间跳闸,还来不及爆炸就已经跳掉了。
   如果断路器电流超过其分断电流会爆炸,还要短路保护干什么?
   再者,负载的电缆首先会升温、火花、着火(如果断路器没跳),这样只会减少短路电流,也不会造成断路器爆炸啊。
   如果说断路器质量问题,或者内部因金属屑进入短路,我相信。
   其他原因呢?能多给点理由吗?

网友L:
我曾见过20000V(多个电容串联)短路,但是因为是做实验所以有心理准备,电流应该也不大,只是声音比较响。好象打雷。但是他们测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M:
超过极限分断能力一般是弧光短路。瞬间的事。炸了不希奇

网友N:
希望做一辈子也遇不到这样的事.

网友A:
下面引用由lly在 2007-1-4 11:22:00 发表的内容:
  心力兄:
但是我仍然有疑问?
"如果短路电流大于断路器最大分断电流,断路器就有可能会爆"<br…
--------------------------------------------------------------------------------------------
断路器是跳闸,不过灭弧装置如果不能够把及时电弧熄灭,电弧就会从断路器空隙跑出来。由于电弧是高温电离的空气,是导体,如果电弧与另外两相电接近,就会短路。
短路能量P=电源电压400V的平方/回路阻抗R
R和到变压器的导体电阻电感及变压器内阻等有关
在家庭至变压器导线电阻就可能超过1欧姆,再加上其他电阻电感可能有2欧姆以上,照明电电压220V,短路电流也就100A左右,会有多大能量?
在大功率变压器的配电室(我公司变压器4台1000KVA,变压器出线铜排120*10mm)阻抗也就几毫欧,在配电室短路电流可以达到40KA左右,短路能量P=400V*40KA=16000KW 会不会爆炸?
所以大功率变压器使用限流式断路器和高分断断路器(我公司采用CW1-3200,极限分断电流80KA)

网友A:
欢迎讨论,不欢迎作试验
我公司一台500KVA变压器控制柜短路,我距离5米,电弧闪住眼,好几天眼才好,配电柜钢板烧了一个窟窿

网友O:
昨天蒸发器一个小空开,正常运行的时候缺了一相。。。。
害得制冷压缩机结霜,液击。拆开一看阀片,连杆,活塞都拜拜
这都是什么质量啊!!!基本上合闸后不动了,它自己也能坏啊

网友P:
目前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Q(2009-03-26):
听起来挺恐怖的   以后真的应该小心些了   出了事后果很严重

网友R:
小心短路,电老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S:
哈哈哈  看见过高压柜里进老鼠吗  和放礼花差不多  呵呵

网友T(2010-07-16):
乖乖,满恐怖的,以后要小心,谢谢众位仁兄!

网友U:
直接短路,瞬间的强大电流促使空气开关保护,但是长时间的轻微过载,往往造成空气开关烧坏,温水煮青蛙。

网友V:
亲眼见过1。 200A的抽屉开关,进线母线短路,那个一个响啊,整个门炸飞。10KV顶跳。。。。。

                2。800A的万能断路器进线母排相间弧光短路,同样10KV顶跳,开关炸的认不出他爹了。。。。

                3。380V的315KW电机,10KV2500KW。10KV3000KW启动失败至高压跳闸的也见过了。。

                4。 一万多千瓦的电机转子定子扫膛呢。。。。。。。

最厉害的是,有一回整个厂的10KV跳了一半。《220KV总降变》

网友W:
太幽默了,哈哈!

网友X:
现在每次送电,心里都跟有个兔子似的,那叫一个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