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现场的INTOUCH数据通讯问题
看看!

楼主(2006-12-31):
怎么将现场的INTOUCH数据与EXCEL进行数据采集保存,并进行实时更新

网友A:
用sql server不就行了

网友B(2007-03-14):
实时通讯的话,
参见IOSERVER说明中,可以设置为InTouch与EXCEL直接通讯
非实时通讯的话,
使用函数WWPoke直接写到EXCEL
函数WWRequest可以把数据从EXCEL中读出来

网友C(2008-07-02):
步骤还能写清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