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DCS500参数整定

楼主(2006-12-31):
我公司用ABB DSC500控制一条生产线,其工作过程为:由同步器统一发出信号为调速主信号,由电位器信号与张力显示表输出的信号(都是0-10V)相减经PI调节器后与主给定信号相综合控制张力.现在的情况是:比例系数大时张力变动大(振荡),比例系数小时调节张力反应慢,请问:比例系数及积分时间都为多少合适!谢谢意

网友A:
用DDCTOOLS观察曲线整定吧,曲线稍微有点超调就可以了,用手动是比较难整定的.

网友B:
董永:安装时需要哪些东西:硬件和软件

网友B:
董永:DDCtools怎样安装

网友C(2007-08-03):
安装DDCTOOLS很简单的,不过在线的话要有 DCS500B 在线维护工具套件 DDCTOOLS for win2000:    NDPC-02&SNAT 624 CMT&SDCS-COM-5 或者
DCS500B 在线维护工具套件for win98:SNAT 622 CMT&SNAT 621 PCA &SDCS-CO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