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变频器与PLC通讯怎么弄?

楼主(2006-12-31):
如题.台达A系列的变频器是用的自由通讯模式.不是MODBUS模式的.那它与PLC之间的通讯程序怎么写.我看了说明书.要写一段字符串.第一个字符是命令字头.如控制命令字头是"C".写程序是该怎么表示?我用ASCII码表示也不行.其他的也都是用ASCII码表示吗?请各位指点.我用的不是台达的PLC.

网友A:
选择delta的plc,有专用的指令。

网友B:
那你用的是什么样的PLC啊,说来看看

楼主:
我用的是信捷的PLC

楼主:
我想不管用什么PLC.只要不是台达的.那和它通讯的程序格式都差不多吧.

楼主:
顶上.帮帮忙啊

楼主:
如果是三菱FX2N的PLC又该怎么做?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