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谁懂的MODBUS协议支持的DCS啊?

楼主(2006-12-31):
现在我在做MODBUS协议支持的DCS,是协助客户的DCS供应商做的!我们设备的PLC支持两线制的RS485信号,使用的是施耐德的TWIDOS系列的PLC,要求它做从站与主站通讯,那么PLC程序要不要做相应的编程?如果需要怎么编,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如果主站支持modbus协议,那就不用编程了

网友B:
twido仅仅做从站的话,不需要编通讯程序,只把端口定义好就可以

网友C:
现在的所有DCS产品都支持MODBUS,没有不支持的,放心这个都可以

网友D:
根据你使用的DCS的MODBUS通信模块对帧和数据类型要求,在PLC端不需要编程。

网友D: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因为MODBUS读取、写入数据是固定的寄存器,所以把需要的数据放到对应的寄存器去。

网友C:
只要简单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